ProE导剖面图出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11):
正常导出的剖面图剖面部分红色线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咋回事,导出来会多一条线,好像是左视图+剖视图的组合

网友A:
你要分清楚剖视图与断面图(以前叫剖面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清楚剖视图与断面图(以前叫剖面图)的区别

是我自己犯二了,我以为自己选择了消隐,其实没选,所以后面的实线显示出来了,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2016-06-21):
想请教一下,怎么弄剖视图,小白一枚,刚学

楼主:
先在模型窗口建立好剖面,然后在绘图窗口选择剖面。你找个教程多做几次就OK了

网友(2016-11-15):
估计是线框模式吧

网友:
    没有导图之前 需要先!建立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