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works字体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1):
重装了下solidworks,打开之前画的零件、装配体、工程图,或是新建一个零件保存了,再打开,都会弹出这个框框,说是所画的零件或是该零件引用的文档使用字体“仿宋_GB”,这些字体在此系统中不可用。虽然把左下角的不再提示打勾,再打开零件就不提示了。但还是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soldworks与window系统字体库共用。
系统字体库里没有“仿宋_GB”这个字体,上网下载,只有“仿宋_GB2312”,添加到系统字体库里,还是有该提示弹出来。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文档属性中默认文档字体改一下。
不确定

网友B:
如果您发现 SOLIDWORKS 文档使用的某个字体未在您计算机上进行安装,请参阅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3083806。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kb/30838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文档属性中默认文档字体改一下。
不确定

不懂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发现 SOLIDWORKS 文档使用的某个字体未在您计算机上进行安装,请参阅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3083806 ...

老大,都是英文,有道翻译来看,不到两段文字就看烦了。感觉说的很广的样子,什么都没明白。

网友(2017-06-02):
老兄,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C(2017-09-29):
我的也是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字体库是共用电脑系统的字体库解决办法1:下载缺失的字体安装到电脑系统里,或者拿个相近的字体重命名成缺失的字体名字,装到系统里。(建议丢失只是常用的字体)
解决办法2:修改solidworks模版默认字体。包括零件图、装配图、工程图的模版。(选项-文档属性里所有字体一一替换)
我的这个字体比较特殊:“仿宋_GB”平常的字体是没有后缀“_GB”的。考虑模版的通用性,我用的第二种办法。

网友(2019-04-11):
引用 楼主:
字体库是共用电脑系统的字体库解决办法1:下载缺失的字体安装到电脑系统里,或者拿个相近的字体重命名成 ...

请问你的第二种方式能说具体点嘛。我用了第一种方法没有效果。帮帮忙,看一下我发的问题您知道怎么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