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铣刀粗加工,再用球刀精加工为什么切不到

楼主(2016-05-11):
用立铣刀粗加工,再用球刀精加工为什么切不到,请问为什么?

网友:
会不会刀补设得不对啊

网友:
你加工余量设置的太少,立铣刀的回转截面底部是平的比球头的大

网友:
软件模拟你就知道

网友:
贴刀路图片出来,

网友:
刀具补偿不对

网友(2016-07-15):
球刀的R必须小于开粗的R才能加工

网友(2016-11-22):
立铣刀面接触,球铣刀点接触。
如果设备精度达不到就会有这情况。

网友:
刀具设置好了,还能有这情况?我没遇到过,等待结果。。。。。。。。

网友:
设置有错了。。。

网友:
对刀没问题的话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