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写数控系统内的代码..

楼主(2016-05-11):
不是我们输入的G01、M03之类的编程也不是参数,我想学习写代码,因为有的小数控,就一个面板,而面板内的代码与我想要的不一样,我想改写改写

网友:
如果接触过单片机或者Z80系统的数控用的是汇编语言,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多了编译或者读取那个键按下,程序处理.

网友:
楼主小看了小数控的难度,再小的数控也是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