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这道关于形位公差的题目

楼主(2016-05-11):
大家看看这道题目,如何计算其中的公差,大家集思广益,谈谈自己的计算方法及依据。

网友:
表示看不懂了,只看到了位置度0.2

网友:
找个戴克伊几何尺寸和公差的资料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标注一最严格,位置公差与孔径大小无关
标注二其次
标注三基准与被限定孔都遵循最大实体,所以要求最低?

网友:
其实这个算简单的,xy直角坐标下计算,F公式就是,其实再算两个圆心之间距离乘以2,理论圆心跟实际圆心距离乘以2就是位置度
带M是最大实体要求会增大误差的,因为会把自身误差补偿进去
如果A B都是孔
第二种理论会补偿20丝误差实际15丝 第三种理论会补偿40丝实际36丝
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轻拍

网友:
学习,看不懂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