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轴的扭矩

楼主(2016-05-11):
设计一个传动系统,如下图所示。左下角一个驱动轴由驱动电机带动,通过传动链条,带动上面两个从动轴,每一个从动轴带动一个传送带。传送带线速度V=0.5m/s,所有轴和滚筒的直径均为50mm。

请问,如何求驱动轴的扭矩,还需要哪些条件?求公示和原理描述,谢谢!

楼主:
我本身不是搞机械设计的,只是做了这么一个模型,描述或许不够专业,希望懂得给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传送带上负载?

网友A:
主动轴和传动轴的直径我觉得需要吧,然后负载的情况?还是无负载?
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图,需要额外配置2个张紧轮吧

网友:
抢饭碗的来了

网友:
到处都有饭,自己也有碗,何谈抢,饭是吃不完的。

楼主:
谢谢回答,负载是有的,只是我还不知道是多少,权且用字母L表示好了,该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轴和传动轴的直径我觉得需要吧,然后负载的情况?还是无负载?
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图,需要额外配置2 ...

谢谢!
轴的直径都是50mm,负载有,但我还不知道,我是想要计算方法,不需要结果。
另外,张紧轮怎么配置啊?

非常期待您的进一步答复!

网友B:
手头的一份资料,提供给你做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的一份资料,提供给你做参考下

非常感谢,请问有设计手册之类的资料吗?

网友C:
负载状况需要给的,否则没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状况需要给的,否则没法算

谢谢!
由于不专业,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些负载。
我可以假定每个传送带负载为M公斤,有负载和空载两种工况,该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