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仪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5-12):
各位大侠,今天清理仓库时看见这个仪器,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请知道的大侠,告诉我一声,谢谢!尤其要哈量的同仁.

网友A:
俺在想,如果搜不到,就打电话给某分厂厂长。
结果找到了,嘿嘿

平面度检查仪
http://www.links-china.com/index ... anmu=30&navid=4

楼主:
大概就是平面度测量仪吧,我们都用的是国外产品,对国内的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在想,如果搜不到,就打电话给某分厂厂长。
结果找到了,嘿嘿

这是厉害,帮助别人是高尚的。

网友:
老物件儿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打导轨直线度借用过,还要别人教着怎么用,当个宝贝似的,借出各种手续。这东西里面要装个玩具灯泡,灯泡估计都没几个地方有卖的了。
看过老外打直线度的仪器,导轨上一拖,有个手持的显示屏,直接显示数值。

网友(点评):
在不同的公司,买过几种品牌的自准直仪。奶奶的,灯泡太不耐用了。一条导轨没测完,灯泡坏了几个。螺牙也是太差,买一盒灯泡,有一半拧不进去。

网友(点评):
就是啊,每次借来灯泡都是破的。

网友:
自准直仪,我们平时都要用的。

网友:
现在有目镜侧是CCD传感器的 准直仪,直接计算读取出平面度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