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范围与过程能力的疑问

楼主(2016-05-12):
请教各位:
       在设定一个尺寸的公差时,例如我定义了一个轴的外径是10±0.1。通过实际的测量,所有产品的尺寸都满足要求,但在计算Cpk时,能力达不到1.67。这个时间,是放大公差要求保证过程能力还是不考虑Cpk,只要产品尺寸满足公差就可以? 谢谢!

网友:
我给汽车配件厂兼职设计过工装类的东西,汽车配件厂都要过TS16949体系的,我接触到的是如果CPK不合格(好像是1.33以下吧),唯一可让客户勉强接收的方法是全检,每件都检,我不太懂TS16949体系,只是说下我知道的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也接触过,对于供应商审核(SQE)这个是审核或者问题处理的参考条件之一,对他们而言终检全检是最后的招

网友:
?好像没这么做过,

过程能力指数体现的是加工能力的稳定性。如果你的加工保证不了这个,首先需要调查尺寸波动大的原因,然后去解决。
更改公差?
无视CPK?
那个除非客户能允许你这么做。

网友:
CPK是一个过程能力指数,目的是保证加工出来的尺寸稳定。这样可以减少零件尺寸的检测频率。如果不满足,那简单,100%检以保证尺寸合格。说白了这些都是主机厂搞出来保护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