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螺栓预紧力占屈强比验算结果

楼主(2016-05-12):
还是挺准的

楼主:
一般工况,螺纹预紧力占屈服强度的60-80%,当受到拉力时,相应预紧力会减小为剩余预紧力,当剩余预紧力为0时,螺栓固定的两个面存在间隙,可能出现漏油、松动等问题

网友A:
大侠知道管螺纹计算和校核公式吗?能否指点一下。网上没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知道管螺纹计算和校核公式吗?能否指点一下。网上没找到资料

实在帮不了你,我也不知道管螺纹怎么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知道管螺纹计算和校核公式吗?能否指点一下。网上没找到资料

因为管螺纹的螺纹摩擦力矩跟普通的不一样,所以在计算预紧力时跟普通的应该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管螺纹的螺纹摩擦力矩跟普通的不一样,所以在计算预紧力时跟普通的应该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