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6-05-12):
电机通过减速器和带轮带动轴转动,轴转动带动一块板向前运动,已知板前行运动的力为F1,速度为V1,轴的质量为M,减速器和带轮总的传动比为i,能不能通过这些数据进行电机选型,如果可以,要怎么计算呢,。感谢帮助!!!!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电机选型手册你能不能用上,之前我用它算过电机+减速机+传送带的。

网友:
需要几家进行对比

网友B:
静下心来去看几家电机选型的目录,比如东方马达的产品目录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选电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机的功率,也就是说,你要通过后面的那些参数算出来电动机需要的输出功率
1.算出来那块板所需功率W1;
2.考虑损耗,比如联轴器传动,皮带轮传动,还有轴承等,不过这些一般传递效率都在90%以上,还有摩擦损耗W2;
3.电机输出功率要大于以上两个功率值和,你再根据这个挑选电机;
4.不过电机还有转速的问题,这两个一般是选电机的首要考虑的问题,再根据一些选电机的手册什么的,很容易就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选电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机的功率,也就是说,你要通过后面的那些参数算出来电动机需要的 ...

轴自身质量转动的这部分要计算进去吗,轴转动不是也有转矩吗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电机选型手册你能不能用上,之前我用它算过电机+减速机+传送带的。

好的谢谢,希望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下心来去看几家电机选型的目录,比如东方马达的产品目录

就是纠结在计算功率这方面,老师说计算功率要用到从零加速到稳定速度的加速度和时间,但是在百度上看,是通过计算轴自重的转矩和板运动的力矩,加起来用P=T*n/9.55*10(6次方)计算的,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T。T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自身质量转动的这部分要计算进去吗,轴转动不是也有转矩吗t。t

我记得不用算的,这部分消耗的很少,用那些就可以选电机了,你只是电动机选型号,又不是精确计算的,电动机型号输出功率,或者扭矩是一个值,你只要不选择刚好比你算出来的的打那么一点点基本就差不多了。其实很多时候只算最后工作部件所消耗的功率基本就可以大致选出电机型号了

网友:
多看看选型手册,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