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6-05-12):
条件:  负载13.5KG,伺服电机最大转矩1.91N.m,丝杆导程16mm.

       F=2πηT/L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L:丝杆导程  得出F=675N       g=a=F/m(负载13.5)  得出g=a=5是否正确.因为实际上很难做到,是否算错了?

网友A:
直径,转动惯量

网友B:
楼主,你只考虑了公式的推到,但是丝杆不是理想的刚体,受本身材料的限制,轴向力自然会有一个最大值的限制,因此,当你需要去寻找满足要求的丝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会受限于丝杆的直径,直径越大的,可以承受的轴向力也会越大

另外,在计算加速度的时候,是不能忽略丝杆本身的转动惯量的,你简单的只只用负载质量计算加速的方法,本身就会有很大误差

再次,5的加速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只考虑了公式的推到,但是丝杆不是理想的刚体,受本身材料的限制,轴向力自然会有一个最大值的限制 ...

5所表示的是50m/s

楼主:
丝杆直径16mm,电机转动惯量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转动惯量

丝杆直径16mm,电机转动惯量0.14

网友:
高速级的惯量是很大的,甚至比负载大的多。

网友:
别忘了还有电机本身的惯量也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