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上压铆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我现在有个1mm厚的纯铜件,上面压铆两个M4的螺母,打螺丝的时候螺母有被捅掉的情况,我自己量了一下铜件上孔的尺寸,是符合要求的,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有掉的风险,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换成抽芽孔,或者就翻一个孔,用自攻螺丝,但是不知道用自攻螺丝是否方便?

网友:
应该不至于,实在不行可以尝试用拉铆螺母

网友:
纯铜件不是很软吗?能铆得住?

网友(点评):
估计不会是纯铜,材料成本摆在那里,另外又是折弯件,强度也会是个考量点。

网友:
你用抽芽孔,那材料才1个厚,M4的螺纹大径和螺纹小径是多少,你需要考虑到,还有,除了螺纹之外还有多少余量,毕竟抽芽孔的壁厚比不上铆接螺母的

网友:
我们零件上的螺母是压焊上去的

网友(2022-03-27):
请问一下,你后续怎么 处理的?零件结构,尺寸是怎么定的,最后要达到的顶出力是怎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