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工艺如何处理

楼主(2016-05-12):
   现在做一个芯轴, 热处理要求,“淬火处理HRC58-64,深冷处理,稳定性处理”。  请问这个深冷是在淬火后接着进行,还是精加工后再进行?

网友:
淬火后回火,再深冷。

网友A:
本人不懂,个人觉得1问设计人员。2我觉得是淬火后深冷,精加工在最后。因为很硬了容易表面裂纹之类的缺陷,稳定性是不是时效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不懂,个人觉得1问设计人员。2我觉得是淬火后深冷,精加工在最后。因为很硬了容易表面裂纹之类的缺陷, ...

现在深冷我们做的事精加工完之后进行的。。。之前都可以。但是这一次出现了尺寸变大,内孔和外圆同时变大0.05mm。

网友:
我觉得深冷就是要激发缺陷,因为表面很硬了容易有裂纹之类,精加工后发现有问题再报废你就增加了成本。

网友:
深冷有时是和精加工交替进行,一次深冷未必能将尺寸稳定下来,论坛上有的仁兄加工时液氮深冷13次呢

网友B:
车床开粗-----热处理-------磨床开粗(表面必须见光)--------回火再深冷-------精磨!

网友:
应该深冷后在进行精加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开粗-----热处理-------磨床开粗(表面必须见光)--------回火再深冷-------精磨!

略有不同。。。。。。
车床开粗-----热处理-------精加工--------再深冷-------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