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轴机械手重复定位精度与绝对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问过几家供应商,都没有解释清楚

楼主:
由于之前写了一大堆,结果老发表出错,所以现在一节节写。

楼主:
如果一个单轴行程400,重复定位精度正负0.02,现在在行程范围内依次间隔50排列8个工位,前7为放料位,第8为装配位,机械手分别从前7取料,放入第8装配,那最后一次从第7工位取料放入第8位的时候,相对原点实际位移与指令位移最大偏差会多大

楼主:
栗子2:同上机械手,8个都为待测零件,机械手依次从第1到第8测试,中间不存在方向反转,那么第8点相对原点位移与指令位移最大理论偏差会多大

网友A:
打个比方吧,本来你想要他走100,他走了100.02 ,那定位精度就是0.02
你每次叫他走100 他这次走100。02 下次走99.98那这之间的差就是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吧,本来你想要他走100,他走了100.02 ,那定位精度就是0.02
你每次叫他走100 他这次走100。02 下 ...

定义我知道,我现在想知道的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吧,本来你想要他走100,他走了100.02 ,那定位精度就是0.02
你每次叫他走100 他这次走100。02 下 ...

是想问累积偏差

网友(2017-01-03):
重复定位精度影响加工出来产品的一致性,定位精度决定你加工出来产品的精度。实际情况看你的产品的质量要求那块,精度取决于他工艺和配置,

网友:
绝对值和相对值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QQ3001155852可以加我QQ聊聊

网友(2020-06-10):
累积是多少次累积?十次 百次 万次

网友(2020-08-18):
引用 楼主:
栗子2:同上机械手,8个都为待测零件,机械手依次从第1到第8测试,中间不存在方向反转,那么第8点相对原点 ...

其实你问的两个例子都是定位精度问题,因为都是单次,单次的跑动然后累计的一个定位误差。但是你给的条件是重复定位精度所以这个没办法算,重复定位精度可能打个比方,我这八个点跑一百次,这一百次都会有一个最大偏差(这个偏差就是你要问的误差)。但是其实一百次跑出来的最大偏差值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大偏差值之间的偏差就是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