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限位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6-05-12):
如图,气缸带动齿条做直线运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从而带动上面的圆盘转动(黄色部分是圆盘)圆盘有两个工位,即旋转180°要停,我怎么限位,让圆盘刚好旋转180°,大神都帮忙看看呗

网友A:
在圆盘上加限位块,在固定气缸的底板上加油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圆盘上加限位块,在固定气缸的底板上加油压缓冲器

限位块加上了,是挡住了,那我再转的时候怎么办,不是别挡住了吗

网友(点评):
限位块是限圆盘的位置,用气缸控制进出

网友(点评):
在圆盘下面如果装不上限位块,就在圆盘上加限位块,把油压缓冲器加在圆盘外面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买个气动分度盘好了,或许更便宜,更稳定,毕竟别人是专业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圆盘上加限位块,在固定气缸的底板上加油压缓冲器

限位块要加气缸控制吗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看你的需求

网友B:
你直接买带行程调节的气缸,

楼主:
引用 楼主:
限位块要加气缸控制吗

不加气缸的话,限位块挡住圆盘后,圆盘再次旋转的时候怎么让开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不是往复旋转吗?怎么会撞到,如是来回都有用两个限位,在不在一个回转半径上就可避开。

网友(点评):
一个限位块凸出,装在圆盘下,另两个固定在台面上.

网友C:
你看看可不可以在齿条的两个终端各加一个带限位的油压缓冲器。
另外说2个题外话:1.两个气缸推动转盘转动,你打算怎么保证两个气缸是同时动作?用一个电磁阀控制?
     2.桌面上有4组类似支撑转盘的轴承,楼主看看能不能做成可调节的,转盘大的话,可能平面度不一定能达到。
如果精度不高以上结论均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买带行程调节的气缸,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可不可以在齿条的两个终端各加一个带限位的油压缓冲器。
另外说2个题外话:1.两个气缸推动转盘转动 ...

这样的话你是限制齿条的位置,来限制转盘旋转角度,我开始也是这么想,但是老板意思是直接限制圆盘

网友(点评):
楼主,建议 还是直接买一个旋转气缸吧,设计简单,自带限位的,而且还很准。成本比你现在贵不了多少:可以去掉2个气缸+2根齿条+1个齿轮+额外的机加工件。

网友:
装一个限位挡块就可以吧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圆盘尺寸,以上的大侠们说的都可以

两工位分割器,估计7千吧,关键精度好,平面度也主要看圆盘大板本身
旋转缸,结构精简了,自身定位更加准,毕竟齿轮配合有背隙

你那个做下来安装调试也行,算成本较低的方案,但是时间上的成本会增加,而且大树叶子说了,你那几个轴承很难保证平面度,还有两个气缸不同步

回答问题本身,因为只是反复180°,要么下面加固定挡块,要么外面气缸带一个V型嵌入圆盘定位。

网友:
我这是四等分分度的,你按照同样原理按两等分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圆盘尺寸,以上的大侠们说的都可以

两工位分割器,估计7千吧,关键精度好,平面度也主要看圆 ...

固定限位块是限位齿条吗?还是限位圆盘

网友:
要求不高的,直接齿条上用死挡加缓冲吧,算好180度位置对应的齿条的位置

网友:
直接买一个啊,电机带动的,角度0-360度的都有,类似减速机的外形

网友:
直接用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