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上的这些球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6-05-12):
     某天走在路上突然看到突然看到路边高压线上分布有很多这样小球,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如果有知道的人还请告诉一下(纯属打酱油问问),基本情况如下,图片见下:
  • 高压线位于郊区。
  • 小球颜色-白色,形状-球形;分布-每根线上大概1到2个;间距-间隔很远,每两个高压线架子中间有2个左右;小球材料-未知。

一般情况附件件要么是外观装饰,要么是功能作用,但是电线基本上不需要外观,我从功能猜测如下:

  • 避雷:应该不是,如果避雷作用的话,这种小球应该很常见。
  • 绝缘:防止两根电线意外接触?应该也不是,原因同上。
  • 增重防止风吹时晃动,类似于避免电线在风吹时产生共振?
  • 加热:天冷时为防止电线结冰而发热用?但也不可能,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基本没有这么恶劣的天气。

图片:

网友:
其一是用于改善高压电场的分布,也就是均压;
其二是防止高压导线表面因电场强度过高而发生电晕放电,甚至发生电弧放电。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防空警示球,见下面层主的帖子。对了这个方靠近机场。

网友:
是不是给飞机,降落伞,这些人看的,警示作用吧??猜测

网友(点评):
应该是的,因为我走的这条路就是去机场的路。

网友:
航空警示球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标准和建设措施—机场》附件十四和国家有关规定,对于架空的输电线,尤其是超高压(50万千伏)输电缆线、跨江输电缆线,应在线路上设置形状醒目的航空标志球(航空警示球),以提供警示标志。

网友:
发现楼主好细心观察生活

网友(点评):
哈哈,纯属路上无聊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