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粗糙度标注

楼主(2016-05-12):
各位专家,最近用ug出图出得有点烦心,主要是粗糙度怎么也标不出我想要的方向,如图

粗糙度应该指向加工面,调了设置里面的角度,0-180都没反应,请各位指点指点,以前用CATIA就很方便,有一个反转的功能,这个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A:
简单啊,选择标注在线上,然后点线,鼠标箭头在线的哪边就指向那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选择标注在线上,然后点线,鼠标箭头在线的哪边就指向那边啊

UG没用过,不过头像跟我大学同学好像啊,写错地方了?是发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