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批量加工这种弯板怎么快。

楼主(2016-05-12):
0.8 304 8K板。1219*3048 全部折成这个形状。尺寸为8 8 8 8 8 角度130°。
加工方式不一样是折弯,其他加工方式也可以。
求大神们想想办法。

网友:
怎么看着像瓦楞纸还有工地简易房的那种屋顶

网友:
用瓦楞辊对滚?

网友:
见过类似的设备,建材市场里边的铁皮瓦就有类似的机器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60512&ie=utf8&spm=a21bo.50862.201856-taobao-item.2&sourceId=tb.index&search_type=item&ssid=s5-e&commend=all&imgfile=&q=%E5%8E%8B%E7%93%A6%E6%9C%BA+%E5%BD%A9%E9%92%A2%E7%93%A6%E8%AE%BE%E5%A4%87&suggest=0_2&_input_charset=utf-8&wq=%E5%8E%8B%E7%93%A6&suggest_query=%E5%8E%8B%E7%93%A6&source=suggest

网友A:
做个模具,用冲压的方法

网友(点评):
请看3楼。

网友:
开模具,压。

网友:
罗拉滚,像集装箱的侧板,高公路护栏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我专门的彩钢瓦机械,参考一下那个尺寸,还有就是三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模具,用冲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