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无预览,删除SW14后,装SW12出现的。

楼主(2016-05-12):
SWsw2012无预览,删除SW14后,装SW12出现的。
文件夹属性设置和SW设置都改过了还是不好用啊

网友:
以能正常使用solidworks为标准的选择操作系统,所以从未遇到你等怪事

网友:
系统选项中  文件探索器  重建文件关联
试一下,不一定行。

网友(点评):
谢谢啊,不是好用啊

网友A:
这是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的,先在这里感谢一下“呆瓜与呆子”前辈。当时搜这个帖子是为了解决simulation不可用的问题,后来按照这个方法,simulation能用了,意外之喜的是toolbox和预览也能用了(新装的sw问题比较多)。你也可以试试。
呆瓜与呆子

楼主(2015-11-13):
1.win+R打开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
2.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右键window文件夹建一个项,命名为Installer;
3.在Installer上新建一个Dword值,32位即可,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右键新建文件修改,设值为1;
4.打开自己原来的安装包,setup,修复,单单修复solidworks即可;
5.修复完成后打开solidworks,可以发现工具-插件里的插件已经齐全了,toolbox也可以正常使用了;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改为0,这个bug就修复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现在发现打包功能也不好用了,估计上软件问题,重新下载个吧

网友(点评):
是注册表的问题,但是不是你提供的这个,问题大部分解决了。

楼主(2016-05-14):
问题总算解决了90%,没有完全解决,至少能凑活着用了!
主要问题是 破解的不彻底,需要到注册表注册
第一次注册 解决了,缺少sld 这个文件
第二天,第二次 又注册了solidworks \shared 里的和 solidworks corp \里的 2个文件。
为啥没把详细路径贴出,因为 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还在解决中。至少目前 tools功能和打包好用,预览也能90%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的,先在这里感谢一下“呆瓜与呆子”前辈。当时搜这个帖子是为了解决simulation不可 ...

其实我刚用sw不久,还是新人啊,有问题都是上网上搜,各种各样方法都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