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上料混凝土搅拌车上水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12):
大家谁做过自上料混凝土搅拌车,大家的上水系统都是怎么做的,我选了一个直流自吸水泵,24V360W,最大扬程10m,最大吸程2.5m,最大流量150L/min,但是上水太慢,根本达不到理想的要求,想问一下各位大师这块是怎么做的,我这个项目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水泵功率不足导致的啊

网友:
液压升降平台预防静电,带电清扫是减少静电的最有效,安全,经济的方法.液压升降平台减少磨损,液压升降平台轴承外部灰尘进入,润滑剂含有杂质,轴承清洗等,将产生磨粒磨损,所以,减少外界污染源的进入.

楼主:
这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