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平面度如何保证,求助

楼主(2016-05-13):
370x400x13的大平板45#钢,镀硬质铬,平面度要求0.035哪位有经验的师傅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工艺。

网友:
要求不是很严格啊,不用吸盘吸工件,四周挤住工件固定,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板很小啊,先分正反,凹面朝上,垫4角。磨完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很小啊,先分正反,凹面朝上,垫4角。磨完翻面。

对,反复垫,多磨几次。

网友:
这个还叫大平板啊!那五米行程的加工中心的工作台算什么平面啊!就按上面的师傅们说的。垫四个角,反复磨。如果是表面不平就先加工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这块板我们开始买回毛料就直接去做了去应力,然后粗精加工,磨到0.02再送去电镀,一镀回来就有0.06变形了。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点评):
那不就是他电镀的问题了么,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这块板我们开始买回毛料就直接去做了去应力,然后粗精加工,磨到0.02再送去电镀,一镀回来 ...

你是什么表面处理,有平行度,平面度要求的板,表面处理是要特别交代电镀厂家,注意装卸,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表面处理,有平行度,平面度要求的板,表面处理是要特别交代电镀厂家,注意装卸,保护。

已经做了实效,拿去电镀时听那里师傅说类似板别人家都有做调质

楼主:
镀硬质铬

网友:
毛料厚度是15mm??去应力采用退火去应力?
然后铣面------上磨床-------磨的时候要看你图纸镀铬厚度要求,在留量磨量。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板,没经验,买了精料回来就直接去应力了,然后NC铣,再上磨床,磨到平面度2丝,然后再送去电镀硬质铬,回来测尺寸就有6丝。
是不是不调质就难于控制这个尺寸呢?
在现状基础上还有挽救办法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说去应力 不是调质??
你不是去应力了么 什么情况 没调质?

楼主:
做时效去应力,没做调质,所以一电镀就变形

楼主:
加工这种平板正确的工艺想跟大家求证一下:
调质一粗加工一去应力一精加工一电镀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这种平板正确的工艺想跟大家求证一下:
调质一粗加工一去应力一精加工一电镀

7级精度不算高,磨应该是没问题的,镀铬的话如果是为了增加耐磨性,一般都镀的厚,应该镀厚再磨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