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对齐问题

楼主(2016-05-13):
在工程图标注尺寸的时候,会有推理线帮助自动对齐,没有办法把尺寸线错开一小段距离,如何取消掉,希望大神帮帮忙,在这先谢过。

网友A:
我的方法是笨办法。就是把按鼠标滚轮把图放大。错开推理线的精度!这样推理线就不会出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笨办法。就是把按鼠标滚轮把图放大。错开推理线的精度!这样推理线就不会出现啦!

我现在也是这方法,但是尺寸太多时,实在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在选项里面可以设置,你找一找,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里面可以设置,你找一找,很好找。

我都找很长时间了,能不能说得细一点,在哪一项里面。

网友(点评):
在系统选项--草图---尺寸随拖动(移动)修改

网友C:
按住Alt键,再拖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Alt键,再拖尺寸

太感谢了!

网友:
没关系的,用鼠标左键点击此标注就可以拖动到你想要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