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减速的动力源是什么

楼主(2016-05-13):
正常的机构来说,选用电机的时候主要有两个负载,一个是摩擦阻力等附加负载,一个是机构目的性负载,比如加速度,速度;但是很少听说机构减速的负载,很多小型自动化设备都是频繁启停加正反转,那么机构气动和加速的时候负载是从电机上提供,机构减速和停止的时候减速的动力源是什么?

补充1:
拿步进或者伺服来说,步进电机的启动转速与时间的关系曲线是S型曲线,停止的时候是反S型曲线,那么停止的时候这个反S型曲线的减速的驱动力是什么?在步进电机的力矩参数中有没有?再比如,步进电机会有丢步的现象,启动的时候会丢步,停止的时候也会丢步。停止的时候丢步假设说是电机想要降速但是机构自身的惯性过大停不下来,那么此时机构减速的动力源是不是就是机构带动电机产生“丢步”的时候切割电机磁力线的力矩和摩擦阻力?

网友A:
有没有听说过刹车这种东西?

电机刹车片制动、电机反接制动都可以吸收动能

网友:
二楼正解,就算没有刹车。电机不提供能量后,在你说的阻力作用下一会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听说过刹车这种东西?

电机刹车片制动、电机反接制动都可以吸收动能

刹车片、制动器是可以制动,但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输出力或者力矩,而且刹车片的话频繁的加减速使用更换会频繁吧?
我想你没有明白我想要说的意思,哪步进或者伺服来说,步进电机的气动转速与时间的关系曲线是S型曲线,停止的时候是反S型曲线,那么停止的时候这个反S型曲线的减速的驱动力是什么?在步进电机的力矩参数中有没有?

网友B:
摩擦力啊,多数机械制动系统就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啊,多数机械制动系统就靠摩擦力

那么那些高度高度自动化需要在多个地方精确定位的机构运动速度岂不是需要特别慢?

网友(点评):
对不起没仔细看帖,

网友(点评):
电机也能刹车,断电自动抱死

网友(点评):
我在想那些高度自动化的机构使用步进和伺服的时候定位是怎么实现?

楼主:
@害怕伏枥 @老鹰 大侠们请帮帮忙

网友C:
电机驱动的旋转机构在正常运转后,如果关闭电机,机构将持续运转相当时间后才能停止运转。让机构缓慢减速的力是摩擦力还有空气阻力。如果机构运转时的摩擦力很小并且机构处于真空之中,在机构正常运转后断绝驱动力,机构依旧可以运行非常长的时间,陀螺仪的陀螺和飞轮贮能器的飞轮就是这种情况。
要想使机构在驱动电机断电后较快停下来,就必须采用刹车装置。刹车的道理是极大地增加机构运转的摩擦力。让机构减速的力量当然主要就是这个附加摩擦力了。
由电机驱动并且急停的例子,机械行业里最常见例子的是快丝线切割的钼丝筒。线切割机床工作时,钼丝筒不断地正传、急停、反转,然后再急停、正传、急停、反转。钼丝筒的每次停止的急剧减速,其减速动力来源为反方向的电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驱动的旋转机构在正常运转后,如果关闭电机,机构将持续运转相当时间后才能停止运转。让机构缓慢减速的 ...

我理解的也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个问题,现在自动化用的很多的伺服和步进电机本身没有附带抱闸,但是也能实现高速运转到迅速停止的定位,也是靠摩擦和其它的阻力停止的吗?貌似选用电机和机构的时候很少计算减速阶段,不知道是我遗漏了还是什么其它情况。

网友:
伺服电机除了刹车消耗动能,还可以用制动电阻消耗动能

伺服电机断电后,负载在惯性作用下,还会拖动电机旋转,这时电机被反拖成发电机,在电路上布置制动电阻,消耗发电产生的电能,这样就实现了减速。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不知道制动电阻的制动输出扭矩是多少

网友:
楼主研究得挺深啊,学习了

网友D:
我也不是太懂,找了本书看了一下应该能帮到你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m2Krd 密码:wgu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是太懂,找了本书看了一下应该能帮到你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m2Krd 密码:wgup

谢谢分享,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