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质后尺寸问题

楼主(2016-05-13):
锻件尺寸           Φ3682×Φ3426×105

调质前粗车       Φ3680×Φ3428×96

交货尺寸          Φ3674×Φ3462×81

对粗车图内径的我本来打算是加工到3436的  但是一个老员工说这样的话 调质后零件膨胀可能车不出 零件  ,我想请教一下  调质后零件膨胀后的尺寸大概多少

网友A:
膨胀?应该叫长伸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膨胀?应该叫长伸量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车间里习惯这么说

网友B:
什么材料?还要考虑调质后的变形扭屈!
这么大的外径长度这么短,调质后的变形扭屈肯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还要考虑调质后的变形扭屈!
这么大的外径长度这么短,调质后的变形扭屈肯定更大!

42CrMo  是环件  法兰

网友C:
如果你们那有做热处理工艺的他会告诉你应该留多少量?
如果没有做热处理工艺的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热处理手册,但前提是你要说出材质是什么?
另外,我想问一下给你加10分那位管理员@西独欧阳风 这么大方给我也加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们那有做热处理工艺的他会告诉你应该留多少量?
如果没有做热处理工艺的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热处理手册 ...

我们公司有热处理车间  老员工说调质后会膨胀十几个毫米吧   , 材料42CrMo  是环件  法兰

我还没注意到囊@西独欧阳风

网友(点评):
这个余量的话多一点无所谓,百十毫米厚度完全可以调透,你要是留太少了很有可能借不过了,活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