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汽车座椅靠背角度调节原理

楼主(2016-05-13):
在网上找  说用气弹簧或者利用制动器的原理做成的多片摩擦结构来实现,但是找不到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按照新规,我这个是自动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新规,我这个是自动屏蔽。

这个是用什么机构实现的?

楼主:
   别沉了啊。。请各位指教一下哇。

网友A:
额的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的神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新规,我这个是自动屏蔽。

前两天也想到这个问题,被大侠完美解决,帅的飞起~

网友:
今天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