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物品该采用哪种铸造方式?

楼主(2016-05-13):
长度:125mm左右,直径8mm
材质:304不锈钢和440c

问题:1.这个东西应该采用哪种铸造方式?
      2.304材质和440c材质模具可通用吗?
      3.如一模10个,模具要多少钱?
      4.模具寿命大约多少次?
      5.弹弓眼处的那条细缝不足1mm,能铸吗?如果不能最细需要多少?
 谁能做请留个联系方式,最好同时能做440c淬火。本人济南。

网友:
小时候玩,都是拿钢丝用老虎钳弯的。

网友:
可能铸造法不行。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这么小的间隙怎么铸造?

网友:
折弯的吧,不可能是铸造

网友:
想起一句课文:“弹弓经常装在书包里”,哈哈。

网友(2016-07-13):
铸造的间隙控制不好

网友:
嘿嘿,这个不是铸的,是弯的,一整根不锈钢棒,做个铁板,上面有各种定位销,到两个销子中间加力杆一别,然后往里面送一点再别。
全部折完了再校正一下就好了。8个以下直接弯。10个及以上烧红了弯。
可以用CAD画俯视图,在折弯半径的中心打销子。因为是对称件,打一半就好了。

网友(点评):
其实,弹弓也是管制的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铸造的吧,个人认为用机器弯曲制作的吧。

网友:
这个怎么铸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