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紧相对位置有要求怎么办?

楼主(2016-05-13):
一个圆柱状外螺纹,一个方形内螺纹,两个产品螺纹连接后对相对位置有要求,但是又必须旋紧,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要求不高,外加一个并帽。

网友:
大螺纹的话用螺纹铣刀铣出来会准很多。

网友:
说出来就这么简单,我还以为要起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