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加工

楼主(2016-05-13):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个问题,要做一个农用机械,需要用到一个离心装置,如果采用圆弧形齿轮(如图)会比斜齿轮有什么好处?急求啊~

网友:
斜齿轮直齿轮啮合性好,重合度大,结构紧凑,且两者成本一样,但其会产生轴向推力,通常都用左右对称的人字形齿轮或者同时使用两个反向斜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