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密封性的设备如何保证密封性!

楼主(2016-05-13):
各位大神!!
求助!

需要做一个密封箱,有个开口抽真空,形成真空,进行阀体的密封检测
本人第一次接触密封要求比较高的设备,主要问题是接头怎么选,怎么保证密封性。、
大致结构如图

网友A:
麻烦提供一下真空参数,你需要抽到什么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提供一下真空参数,你需要抽到什么真空度?

两级抽真空,机械泵,罗茨泵。 要达到20pa 左右,但是密封性要求高哦

网友:
去看看煤矿防爆的电气柜如何设计的。上面有密封要求。

网友:
可以啊,我们做过内箱尺寸720×720×720的,就是正常O型圈密封啊。进出气口就是标准KF法兰。主要是腔体要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