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物品应该找什么工厂加工

楼主(2016-05-13):
图片是一个盾牌,长60cm宽45cm的样子,厚度越薄越好。请问像这种东西什么工厂可以加工出来?

3D图大概下面这种样子

感激不尽

网友:
个人见解,冲压,手柄可以铆接。

网友:
你这背面是光滑的?

网友:
冲压吧,手柄那里如果不承受大力的话,可以在冲压牌正面加个凸起,直接吧手柄压出来。去街边找个模具雕刻的小店找老板说一下一次成型,冲压的地方让老板介绍就可以

网友:
浮雕能冲成型?

网友:
标牌厂商,锌铝合金压铸类

网友(点评):
打样的话,直接3D打印看效果吧。 量大需要美观的,可以用压铸生产

网友(点评):
我刚想说这个来着。苏州吴江吧,一大片。

网友:
冲压模具费用可不少,材质都不知道,使用需求也不知道,哈,就问什么工厂能做,逗

网友:
冲压的多钱  真确定是冲压的么 同求 一件也冲压么

网友:
只如果是镂空,数量不多建议激光切割;如果要字体凸起,开副落料成型模。把手后装配,可以采用焊接或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