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毕业设计,请问大侠,模具没有模柄可以吗?

楼主(2016-05-13):
如果没有模柄,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算压力中心了

网友:
1、模柄是干啥用的?
2、压力中心是啥意思?
3、两个是一码子事吗?

网友:
没有模柄,上模如何一会上,一会下

网友(点评):
没那根照样可以一会上,一会下 ^_^

网友(点评):
还有,就算压力不在中心,侧着身不扭伤一样干活 ^_^

网友:
大型模具可以没有模柄,液压冲床直接压冲床上半部分。如果想不算压力中心而不用模柄,劝你还是转行吧,机械不太适合你。

网友A:
模柄用在开式压力机上的,其他的压力机一般是不需要模柄的。
压力中心是用来校核压力机所承受的偏载的,偏载过大压力机的上下滑块不平行,导致导轨偏磨,影响产品质量、精度。
一般压力中心偏心量不超过模柄的半径,油压机的话不超过油缸的半径的一半,螺旋压力机的话不超过螺杆半径的一半。

网友(点评):
俺们在高速冲压领域是不用模柄,多一个零件多一个误差量,垂直度咋样也比平行度难搞。

网友(点评):
呵呵,你玩的都是精密冲压,都是闭式高速压机,不用普通开式压力机的,当然不需要模柄。普通开式压力机用模柄容易装模啊。

网友(点评):
开式J21、J23也用过,对要求不高或低速的模具,使用模柄是习惯性做法。用螺栓吊锁也是很快很容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柄用在开式压力机上的,其他的压力机一般是不需要模柄的。
压力中心是用来校核压力机所承受的偏载的,偏 ...

谢谢了,还以为可以减少工作量,哎!

网友(点评):
在教授前面还敢大声说‘还以为可以减少工作量’,胆子大了呀! ^_^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的小孩子都是想着如何简单省事怎么来,根本没有8爷那个时代打好基础报效国家的想法,也不考虑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