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装配图求助

楼主(2016-05-13):
    今天做毕业设计,想问下装配图上的零件需要按照实际尺寸画么?比如我选了某个轴承,假如说它实际高度50,我画图时图简便,随意画了一个高度,比如cad上测量是47.97,这样能行吗?(因为我听说装配图不标零件具体尺寸,也不注重零件的具体尺寸)

网友A:
不能随意画了一个高度。

网友B:
不能,把零件图设置为块,复制到装配图就可以,或者用三维软件装配后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意画了一个高度。

装配图不是注重的是表达出装配关系么?每个零件还要按照尺寸来?那我白忙活了一个星期

网友:
三楼正解  装配图是装配出来的

网友:
真服了,楼主,装配图每个零件都不是真实尺寸,请问如何表明装配是正确的,零件之间没有干涉。

网友:
楼主不会以为设计就是把自己的想的东西给别人看吧。

网友:
想干机械这行,必须严谨,没有差不多,可不可以,你认为,全是坑,现在不严谨,工作时会跌跟头。

网友:
画图不认真,害人害己。

网友:
1:1画图有利于校对和后期修改,好的习惯才能进步。

网友:
1:1才是王道,工作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把零件图设置为块,复制到装配图就可以,或者用三维软件装配后出图

cad平面装配图怎么弄、

网友:
毕设没那么刁难吧

网友:
所有的都要数据按比例来画的

网友:
装配图上的零件要按照实际尺寸画,这样才能保证正确的装配关系,当然可以按比例画,都放大或者都缩小,比如手工画图时,电脑画最好1:1

网友:
CAD问题不大,就行你说的不需要标出某些尺寸 如果是3D设计软件搞出来的肯定一一对应

网友:
态度决定高度,尤其是做设计的,你是拿数据说话的,忽悠的心态不能有,这种心态必须扼杀在摇篮里,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最后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