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材质问题探讨

楼主(2016-05-13):
無油襯套 爲什麽用黃銅合金 不用不鏽鋼,等碳鋼呢?
我认为是避免軸磨損,有同事說是因為钢件沒有辦法鑲嵌固體潤滑油。知道原因请分享下经验

一個選擇題
下列不適合作為滑動軸承襯套的材料 (   )
A 硬橡皮 B 寶石 C 高速鋼 D巴比特合金
求選項答案 和範例 反例

网友:
具体细节请自行翻阅机械设计手册 滑动轴承 这章节。

网友A:
轴多数是钢的,同种材料相互摩擦容易咬合粘着磨损,应该用异种材料。有说是晶体结构应该不同,比如避免同是体心立方或面心立方的相互对磨。
从成型性能讲,铜、巴氏合金都容易铸造成形,有些牌号比较软,容易轧制,做成衬套比较省料,软的材料磨损后也容易更换,保护了轴,轴不磨损,其导向精度不会丧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多数是钢的,同种材料相互摩擦容易咬合粘着磨损,应该用异种材料。有说是晶体结构应该不同,比如避免同是 ...

专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