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强度怎么计算的 .

楼主(2016-05-13):
就拿个Φ16圆棒来说.

网友:
请楼主先拿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或是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手册来一起说说

网友:
你的强度是:抗拉,抗弯,抗压,剪切,抗扭中的哪一种。

网友:
强度这玩意是算出来的,你从哪得到的灵感

网友:
是材料的强度?书上都有。是具体的工程案例?拿结构图来说话。

网友A:
抗拉强度是通过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在计算最大抗拉应力时用的到;
45号钢通常会正火或调质处理,抗拉强度在570-850MPa 之间。

1.试样在拉伸过程中,材料经过屈服阶段后进入强化阶段后随着横向截面尺寸明显缩小在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Fb),除以试样原横截面积(So)所得的应力(σ),称为抗拉强度或者强度极限(σb),单位为N/mm2(MPa)。它表示金属材料在拉力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最大能力。计算公式为: σ=Fb/So 式中:Fb--试样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N(牛顿); So--试样原始横截面积,m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拉强度是通过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在计算最大抗拉应力时用的到;
45号钢通常会正火或调质处理,抗拉强度在5 ...

就是我进了个公司.有个老员工做夹具的 .说45号钢.你做个销采用多大的  能让这销断.
我新手不会计算的
    我用个油缸推 .这个销用多大的 呢 .这个力怎么分解的...

网友(点评):
这个题目课本里有啊

网友(点评):
可以问下楼主的文化程度吗?

网友(点评):
可以问下楼主的文化程度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进了个公司.有个老员工做夹具的 .说45号钢.你做个销采用多大的  能让这销断.
我新手不会计算的
 ...

哪里有
  机电一体的.专科
学的少才问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
  机电一体的.专科
 学的少才问 .

有没有学过材料力学?或者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的将销连接的章节,一定会讲销的抗剪切力的计算。

网友:
拿本材料力学先看看吧  你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