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物品叫什么

楼主(2016-05-13):
黑色塑料件什么东西  他有两部分组成 里面固定 外面套着里面  外部旋转后 会有个缺口  轴就能从里面取出  求科普

网友A:
材料特性有什么

网友B:
系统设定自动筛选字数,字数太少就会被屏蔽隐藏,为了能拨云见日来出头就得先废话一堆,反正系统只会数数数  哈哈
轴芯夹 轴芯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特性有什么

工程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设定自动筛选字数,字数太少就会被屏蔽隐藏,为了能拨云见日来出头就得先废话一堆,反正系统只会数数数 ...

不是这个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应该是种保护套

网友:
前面回复的是拉式凸轮,照片这种是压按式,都是快速在轴向松紧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