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图层问题

楼主(2016-05-13):
用caxa2013两个月了,感觉确实好用,不过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先用模板文件新建一个文件,然后把另一个文件里的图(先都转化为0层,里面没有块),Ctrl+C,然后到新建的文件里Ctrl+V,复制进来,再把图层还原,但问题是打印出来时发现,还原后的虚线、中心线都变为细实线了,图纸里是好好的虚线,怎么打印出来是连续的,按道理说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我是0层拷贝进来,然后从新设置图层的,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虚线的比例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该怎么设置,尽量说的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
如果确认图层中线型没设置错,选中对象,右键进入对象特性列表,修改线型比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