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先导式单向阀

楼主(2016-05-13):
最近学习气控,对于先导式单向阀不是很理解工作原理,希望知道的人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向阀,一个球,或者一个锥,背面一个弹簧,导通时需要一定压力克服弹簧的弹性力,导通后上下游也需要一定压差来平衡弹簧的弹性力,于是这单向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减压阀,这不是单向阀的设计初衷,并且,弹簧与流体压差的平衡状态基本上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阀的性能十分不理想,于是产生了先导阀——通过另一个更灵敏的阀,获取流通方向上的微小信号,来对单向阀进行开启操作,使阀的动作更灵敏,可靠而稳定。

网友:
去查查液压锁

网友:
原理图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的话这个组合件是由两个单向阀组成,虚线为先导空气。
若先导单向阀(小红框内)断气,则此组合件正反都不通气。
若先导单向阀(小红框内)给气,则此组合件可以单向通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向阀,一个球,或者一个锥,背面一个弹簧,导通时需要一定压力克服弹簧的弹性力,导通后上下游也 ...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向阀,一个球,或者一个锥,背面一个弹簧,导通时需要一定压力克服弹簧的弹性力,导通后上下游也 ...

是四楼这种组合阀吗?

网友(点评):
四楼的图没画完。所侧有个控制油路,右侧也应该有。通常叫液压锁,专业名称是“双向双控单向阀”。

网友:
气控单向阀,空压诱导止回阀,附上亚德客官网链接,里面有你想要的,另外这个PCV新款的性价比很高,国内好像就STNC有这种.
http://www.airtac.com/pro_det.aspx?c_kind=4&c_kind2=4&c_kind3=19&c_kind4=42&c_kind5=430&id=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向阀,一个球,或者一个锥,背面一个弹簧,导通时需要一定压力克服弹簧的弹性力,导通后上下游也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6-11-30):
学习了,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向阀,一个球,或者一个锥,背面一个弹簧,导通时需要一定压力克服弹簧的弹性力,导通后上下游也 ...

简单易懂,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