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M4的牙要钻多大的孔?

楼主(2016-05-13):
工件是纯铝,孔是盲孔,我钻3.4的孔用螺旋丝攻攻牙丝攻老是断!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果用挤压丝攻要钻多大的孔?

网友A:
滴好豆油了吗?

我用3.3的底孔,用最普通的丝攻也没怎么断过啊。

我的老铣床夹头有点点抖,担心孔会变大一丁点,所以,铝的话,就用3.3的。

还有,就是粘刃。半圈退一下四分之一圈,也玩好了?手上能感觉到里边的屑条被切断了。。。

还有的话,就是攻入的垂直度了。。。越功越费劲。。。

再有的话,底孔太浅啦?顶到头啦?

还有啥?我再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好豆油了吗?

我用3.3的底孔,用最普通的丝攻也没怎么断过啊。

我是用机油的!是机攻!通孔我都是用3.2的,3.3有时还没什么牙!但是这盲孔用3.3老是断,我用3.4还是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机油的!是机攻!通孔我都是用3.2的,3.3有时还没什么牙!但是这盲孔用3.3老是断,我用3.4还是断!

那不是孔大小问题,应该是润滑液和丝锥排削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挤压丝攻要钻多大的孔?

挤压丝锥要钻3.7的孔

网友:
纯铝太软啦,很容易粘刀,如果再有杂质,更麻烦,我也攻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孔大小问题,应该是润滑液和丝锥排削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铝屑容易粘刀要经常处理丝锥上的铝屑,其它的3楼都已说明了。孔径3.3/3.4都没问题,好攻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换煤油或者柴油试下。

网友C:
酒精试一下

网友D:
用m4的钻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精试一下

攻牙能用酒精???用酒精成本也太高了,一下子酒精就跑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4的钻头吧

用M4的钻头攻M4的牙攻有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