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气缸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6-05-14):
什么类型的气缸行程行程较长,最长行程的气缸能达到多少?速度如何

网友:
你要多长?SMC样本上不是都很清楚吗

网友A:
没条件,只能各种猜。

网友B:
无杆气缸行程应该够你需要的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条件,只能各种猜。

呵呵,没有条件,我只是问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mm够吗?

是无杆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杆气缸行程应该够你需要的长度吧?

无杆缸能有1000mm以上长的行程是吗

网友:
你去找样册看看不就知道了。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杆缸能有1000mm以上长的行程是吗

3000mm够你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