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活塞密封圈

楼主(2016-05-14):
今天拆了一个油缸。密封圈如图。组合式的,内圈O型圈。和孔用格莱圈相似但又不一。格莱圈外环(和油缸壁接触面无台阶),此密封外圈有台阶。查阅很多资料。taobao查了很久也没找到,求助论坛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请大神告知此密封圈学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特封,方向与Y型圈类似

斯特封O型圈在外面的。这个O型圈在里面的,不一样的。我已经找到了,全名叫聚氨酯双向格莱圈,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聚氨酯不是这样的,黄的软的那种才是。这个还是叫斯特封吧?
斯特封在O型圈在外面的是活塞装法,缸的是斯特封在O型圈在内面的。就是O型圈在金属一面,斯特封在密封面。

网友:
就是一个名称,只是分轴用和孔用。

网友:
有点像红格尔的密封。

网友:
斯特封和格莱圈有反式的,你的这种是反斯特封,至于楼主后来查到是双向的,这个在图片上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密封圈叫膨胀环密封件,是油压系列专用的。

网友:
格莱圈,活塞上用

网友:
格莱圈,活塞上用的,高压密封,效果不错,

网友:
我正在用的和你这个很像,o型圈加和你那个一样的环,材料是聚四氟乙烯加青铜,叫旋转压力密封,线速度能达到2m/s,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