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水在SUS304表面的张力

楼主(2016-05-14):
现有直径8毫米的SUS304的圆片  经过激光切割成形,用来制作生物用的载玻片,当水滴在上面 表面张力过大,无法均匀涂开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能不能加涂层呢,涂上亲水材料,往上随便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俺在这里也是给楼主这样的建议,目前还未见到楼主查找的进度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251&page=2&authorid=928778

网友A:
增加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表面粗糙度

没用的

网友A:
本研究首先从载玻片开始,研究了载玻片表面疏水改性前后的抗结冰性能,发现疏水改性后载玻片更耐结冰。进一步以不锈钢为基底,通过酸蚀刻和氟化处理制备了亲水、高度亲水、疏水、高度疏水的表面,通过测试结冰时间和结冰量以及冰在表面的附着力,研究了它们的抗结冰性能,发现高度疏水的表面有更加优异的抗结冰性能。最后用湿法氧化和氟化处理制得了具有两种不同纳米结构(纳米片和纳米针)的超疏水铜表面,研究了其抗结冰性能。文中讨论了相对湿度和基底温度对基底抗结冰性能的影响,发现相对湿度越高结冰量越大,基底温度越低结冰时间越短。冷凝水滴会在具有纳米针状结构的超疏水铜表面上快速自迁移,并以过冷水的形式存在,故能延迟结冰。超疏水表面最终结冰是从基底周边向中心缓慢推进,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热力学相变驱动力的作用。最后通过12次重复结冰-融冰实验之后观察材料表面的形貌,发现表面并没有遭到明显的破坏。整体上,超疏水表面具有不错的抗结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研究首先从载玻片开始,研究了载玻片表面疏水改性前后的抗结冰性能,发现疏水改性后载玻片更耐结冰。进一步 ...

您好 可以通俗易懂么?

网友:
网上搜的,应该是一篇专利,你可以搜一下,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B(2016-07-27):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如果还未解决,我又办法可以帮到您,加我QQ4789645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如果还未解决,我又办法可以帮到您,加我QQ478964554

加不上  150683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