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删除上个特征后下面的特征出错...

楼主(2016-05-14):
inventor2016删除上个特征后下面的特征出错...怎么个原理?怎么解决?删掉下面的特征重新画太费劲,打开出错的特征把出错的紫红色投影给删了但还是错的....

补充内容 (2016-5-14 20:54):
搞定! 右击出错特征的草图点重定义草图,然后你就发现草图的错误标志没了,然后再双击草图进去修正修正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把自动投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动投影关了

不太明白......是关这里的自适应吗?试了还是错的呀

网友B:
使用的感觉,2016比2010差远了,要不是win10不让用
我就用20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感觉,2016比2010差远了,要不是win10不让用
我就用2010了

去年还是12,今年用了16就把12的安装文件删了....很流畅也极少死掉,用的比12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感觉,2016比2010差远了,要不是win10不让用
我就用2010了

要不是win10不让用?【这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我装的时候不兼容

网友C: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看见相关结构的“草图”有问题的,打开草图,就能看到Inventor的显示不一样了。这就是线索。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后面的特性是基于前面的特征的  所以抑制了前面的后面一定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后面的特性是基于前面的特征的  所以抑制了前面的后面一定会出错

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把后面特征里病态的删了重新投影+约束,咋还是出错呢...我已经重新画了,但是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轻松点的解决办法提供工作效率.

网友E:
软件建模有个父子关系 你把父本删了后面的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建模有个父子关系 你把父本删了后面的就会出错

那只有把后续出错的特征删了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看见相关结构的“草图”有问题的,打开草图,就能看到Inventor的显示不一样了。这就是线索 ...

1,打开出错特征的草图
2,删除原所有投影与尺寸
3,重新拉上尺寸
4,点完成草图,然后还是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把后面特征里病态的删了重新投影+约束,咋还是出错呢...我已经重新画了,但是还是想问 ...

如果更改了原来的特征 后面的特征就要重画了  我是这么干的 初学者 嘿嘿  慢慢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打开出错特征的草图
2,删除原所有投影与尺寸
3,重新拉上尺寸

可见,您根本没看明白我的建议,我说“就能看到Inventor的显示不一样了”,您能找到这个“不一样”?看看您现有图线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更改了原来的特征 后面的特征就要重画了  我是这么干的 初学者 嘿嘿  慢慢学习吧

还是盼高手来指点迷津,我截图的还是简单的,有时一个零件几十个特征,改了前面后面一下子10来个出错的,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见,您根本没看明白我的建议,我说“就能看到Inventor的显示不一样了”,您能找到这个“不一样”?看看 ...

老师指的是不是第一副图里的那个紫红色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有把后续出错的特征删了重画?

看看能不能把后续特征的草图参数依附在其他特征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指的是不是第一副图里的那个紫红色小点?

您不觉得Inventor用了另外的颜色,有点什么不同吗?
如果您用Inventor的时间比较长了,就知道这是Inventor跟您说:这是已经无效的图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不觉得Inventor用了另外的颜色,有点什么不同吗?
如果您用Inventor的时间比较长了,就知道这是Invent ...

这个地方真不明白.....还请老师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是关这里的自适应吗?试了还是错的呀

不是这里,是在工具---应用程序选项----草图-----左边这排下面有个自动投影边以创建和编辑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里,是在工具---应用程序选项----草图-----左边这排下面有个自动投影边以创建和编辑草图

关了,然后新建一个同样操作一遍,还是错的...你试下,有错吗?

网友F:
传说Inventor内有位“医生”,虽然医术不怎么样,总比没有好。到2016版本了,这医生变得更懒了。。。

狙击手,应该是观察能力优于别人的啊。柳德米拉的电影还得再多看看。。。尤其是刚入伍受训的那段。

菜单栏上Fx后面那个十字标,看着很像医院的标识。自己再多盯一盯那边,一定会发现有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说Inventor内有位“医生”,虽然医术不怎么样,总比没有好。到2016版本了,这医生变得更懒了。。。

狙 ...

哦就是进草图医生然后把这XY箭头和蓝色原点重新拖一遍对吧? 试了确实可以,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进草图医生然后把这XY箭头和蓝色原点重新拖一遍对吧? 试了确实可以,谢谢!

2016,说真心的,能不用,就别用啦。2014版本之前没出现的、乱七八糟的弱智问题实在太多了。

就比如你遇到的找不到基准面、找不到原点的问题,别说是参考的特征被删了,就是原先依附创建的表面外形稍有变化,也会很容易瞎喊找不到原点之类的。

2015开始,这帮所谓“改进”的队伍,压根儿就没心思去研究他们的前辈们为什么那么编的程序,乱动程序。又一个中国人干出来的丢脸事儿。

这好比不懂却乱拆手机,装回去后总能发现桌上还有几根儿不知道往哪儿装的螺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6,说真心的,能不用,就别用啦。2014版本之前没出现的、乱七八糟的弱智问题实在太多了。

就比如你 ...

哦这样啊...您用的哪个版本的?回头我试试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您用的哪个版本的?回头我试试去

我永远都是大白鼠一个,喜欢掉进去瞎琢磨。

而且,一年下来,我也就设计一两个设备,长的话,两年不出一台都有。

所以,我玩哪个版本,不值得参考。

我一直在跟Inventor,就是想看看部件环境中的驱动约束和Studio内的运动仿真有没有进步。

动画制作,我近五年都不会感兴趣(过去三年,我都没怎么进去过Studio)。我不需要制作花里胡哨的动画来说服客户。

驱动约束这个东西,理论上,在较复杂的机构设计中,应用起来很省精力。

可惜,到目前,没发现有什么进步。

这两年,Inventor光顾着给自己盲目“化妆”,却把不少原先很稳定的机制表现都弄乱了。

2015和2016,一看,就是一帮只是为拿工资不得不敲键盘拨动拨动鼠标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低级“改进”。他们说是在改进!!!!!!

不懂改进和改变的区别!!!

改变真的不难,改进真的很难!!!

这个研发队伍的根基不变,估计2017版本,说好听的,也就2016这个水平了;说难听的,都懒得说了。。。

Inventor新版本创建和打开保存过的文件,不能用老版本打开。

如果影响不大的话,还是用回2014之前的版本吧。

至于不少朋友说想用在Win10这种问题,我想工作用的系统,通用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所以,工作用的电脑,推荐暂时慎用Win10。

除非,你也跟我一样,喜欢把自己当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永远都是大白鼠一个,喜欢掉进去瞎琢磨。

而且,一年下来,我也就设计一两个设备,长的话,两年不出 ...

您提醒了我,确实底版打不开高版,而我这里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就将就着吧,目前看来16版还是挺顺手的,对硬件要求也不高,我的独显卡爆了靠个集显打开个5K多零件的图档照样呼啦呼啦的转呵呵

网友(点评):
看似稳定了,看似快了,为什么?点击一次鼠标,以前干那么多活儿,现在,好多事儿它只干一半,能不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