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高版本如何打开低版本文件

楼主(2016-05-14):
那位大神知道,怎么用SW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文件啊,打开里边没图,看不到图

网友A:
高版本软件打开低版本文件不需要转格式。

网友:
我好像都是直接打开的,只是保存那有一个感叹号提示保存就会保存成高版本!

网友:
双击打开!

网友B: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呀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子,没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软件打开低版本文件不需要转格式。

打开以后保存转换格式以后还是看不到图

网友:
...........特征都被压缩了
PS: 右键特征--解除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软件打开低版本文件不需要转格式。

知道啦,刚才去解除压缩了,图都出来了,谢谢,那么多特征,一个一个的去解除么?可不可以一下都解除了啊,谢谢

网友(点评):
选择最后一个特征,点击右键解除压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