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表面处理探讨

楼主(2016-05-14):
大家好,手上有个产品

国外一般都是用黄铜镀铬,或者用白铜(不作表面处理)

这里有两个问题
1、镀铬不环保,很多电镀厂都不做了

2、白铜切削性能不好,价格也较贵

所以想用铝合金来代替,这里有几个问题,这个产品表面要耐腐蚀,耐磨,要光亮

所以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方法来做表面处理呢

下面是一些想法:
1、用单晶金刚石刀具车削,不作表面处理,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而且硬度也差,这个工艺和现在的手机外壳的高光边类似,高光边应该是不做表面处理的,而且手机天天抓手上用,但不知道到底能抗多久氧化

2、阳极氧化
硬度有了,但失光,表面不亮,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化学抛光可以吗

3、阳级氧化后物理抛光?

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复杂....304不就行了?

网友B:
前排学习,手机边框用的304不锈钢哦,我的手机用了快两年,还是亮,但是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304不就行了?

304的白铜一样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学习,手机边框用的304不锈钢哦,我的手机用了快两年,还是亮,但是花了

现在手机带高光边的都是铝合金了,6系的才能做高光边,7系的不行

网友(点评):
看来我手机该退休了

网友:
用航空铝7075再阳极····

网友:
可以使用镜面阳极工艺,但是耐腐蚀性比普通阳极氧化要差一些

手机的高光边早期是不做阳极的,现在都是做过阳极氧化处理的,这个不能弄错,枉费手机厂的一片苦心,哈哈

网友(2017-09-23):
哪有铝镀铜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