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质前的粗加工

楼主(2016-05-14):
公司一般生产环形锻件,一般对于外径两米以上的调质前需要粗车,但对于外径小于两米的则不需要粗车,这对锻件有什么影响吗 ??、
刚来这家公司  求指导

网友:
调质也有厚度的,粗车一刀后内部才能调质到。

网友:
材料薄,加热,淬火,回火温度组织均匀点,硬度相差不会太大,综合性能也好,便于切削加工。

网友:
把螺母保护起来。

网友:
调质前最好能粗加工下!!

或直径100以下可不粗加工

网友:
恶魔,这个有道理

网友:
调质前粗不粗车和这个2米任何关系也没有!
1、要看你的锻件留余量多少,图纸要求的精度多少而决定。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图纸要求精度高,锻件留的余量又少肯定不能粗车后再调质,那样调质变形尺寸借不过来。而锻件留的余量也和你图纸有关系,要是图纸上有好多台阶,而你又选择自由锻那留量肯定大。
2、如果是圆环也可以看看它的厚度,如果厚度不大,直接可以调透的话那就没必要粗车后调(可以省去工序间转活的成本)。相反如果太厚那必须要粗车后调质,否则调不透。

网友(2016-09-01):
不知道楼主的疑问解决了没有。如果已解决,希望楼主在此公布答案!

我个人认为:
针对环形件,多采用碾环机加工锻件。直径越大,工件加工余量越大,轧制厚度越大,碾环锻造效果就差,表面缺陷会增多,必须经过粗车去掉表层材质后进行调质,防止调质时缺陷扩大;直径小,加工余量小,轧制厚度小,碾环效果好,表层缺陷少,为减少成本,可直接调质,但风险依然存在。
至于为什么以直径2米来划分,可能是贵公司碾压设备的加工能力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