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inventor应力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6-05-14):
分析后的结果,等效应力为零的地方,安全系数竟然不到1,请问是什么原因?检查了材料没有问题

网友A:
莫非瞎子算卦您真的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瞎子算卦您真的相信?

谢谢陈老师的回复  我也是从百度贴吧搜索问题看到了您的帖子才找到这里的,刚刚注册,希望您以后多多指点,所有Inventor的技能都是通过您的视频和书学会的
您的意思是分析结果就是个结果,不能代表真实情况。也许会有不准确的可能性。
关键我是在准备写论文,这样的结果没有说服力,不能截图到论文里。我会继续修改,继续努力的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分析结果就是个结果,不能代表真实情况?【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您这是从何说起?】

您来这里提问,却不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判断的根据,连个粗略的截图都没有。
于是,我们这些人如果能给您出主意的话,无异于瞎子算卦,是不是?

另,我不知道您对有限元分析的理解如何,但是您说“检查了材料没有问题”,我觉得有点奇怪,材料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分析结果就是个结果,不能代表真实情况?【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您这是从何说起?】

您来这里提 ...

陈老师,谢谢您的回复。
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
之前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重新装配后,总算是凑出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另外:陈老师,希望您指点一下,运动仿真输出到FEA方面的问题,我需要倒出的是机架草图的受力,可是有三个连接与它相关,我需要选中三个连接下拉菜单的力吗?那样的话搜索最大值的时候,我按照哪个力搜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分析结果就是个结果,不能代表真实情况?【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您这是从何说起?】

您来这里提 ...

陈老师,刚刚学习软件,其实自己是不大懂的,所以提问时也有纰漏,描述不清,望您以后多多提点。之后提问会注意截图等方面的问题
刚发表帖子,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