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机械求助

楼主(2016-05-14):
泡沫造粒机切粒装置我计算出了挤出装置的挤出速度为1308.7mm/min,切粒装置速度可以选择多少合适?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看了书把挤出部分做了出来,切粒部分找不到资料不知道他怎么工作的,难道挤出的部分直接用滚刀就切成颗粒了吗?还有那这部分的功率又如何去算?因为设计切粒部分的减速器,得知道他功率。

网友A:
“泡沫”造粒机。这个“泡沫”是怎么回事,楼主可以说一说吗?

网友:
转盘上装两把刀旋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造粒机。这个“泡沫”是怎么回事,楼主可以说一说吗?

聚苯乙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沫”造粒机。这个“泡沫”是怎么回事,楼主可以说一说吗?

有的包装填充材料,是粒状的。每一个粒不是实的,而是泡沫。大概是发泡成条,然后切成粒吧。

网友:
先确定聚苯乙烯能不能热切。
如果不能热切,就要考虑如何冷却,如何牵引,最后才能考虑切粒或切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