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6-05-14):
一个轴带动另一个轴转动,两轴之间只有角的位移,除了选十字轴式万向联轴器,还能选什么,因为我计算的转矩有1803了,太大了,貌似不合适啊

网友A:
什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转速

990r/min

楼主:
引用 楼主:
990r/min

这个联轴器是减速器和螺杆连接的,一边速度为15r/min,螺杆的速度为990r/min,转矩有点大。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
走在技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