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加油,双倍润滑?

楼主(2016-05-14):
滑动摩擦的双方,一方是1060铝,一方是钢或者铜或者硬铝。
为了降低摩擦系数,打算同时采取两个措施:
1、在1060铝上涂汽车机油;
2、在另一方上增加特氟龙涂层。

总之是“特氟龙加油”,请问是不是可以双倍润滑啊?

网友A:
恰恰相反,是减半的润滑!
摩擦系数增大,磨损加快。

网友:
相当于贴塑导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是减半的润滑!
摩擦系数增大,磨损加快。

为啥铁氟龙与铁氟龙滑动摩擦再加上润滑油反而摩擦系数增加了呢?百度了一下没找到....最近有个案子,有考虑这方面的,望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是减半的润滑!
摩擦系数增大,磨损加快。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是减半的润滑!
摩擦系数增大,磨损加快。

以我日常做菜的经验,不粘锅里放点油,菜滑动得更轻快。当然这和工业是两回事。
可惜没有工具,无法做实验。
其实也不难,可以考虑这么做:找一个大的平底不粘锅,1060铝块放在里面,加油或不加油,用弹簧秤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铁氟龙与铁氟龙滑动摩擦再加上润滑油反而摩擦系数增加了呢?百度了一下没找到....最近有个案子,有考虑 ...

我什么时候说过“特氟龙与特氟龙滑动摩擦副上加上润滑油,摩擦系数增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我日常做菜的经验,不粘锅里放点油,菜滑动得更轻快。当然这和工业是两回事。
可惜没有工具,无法做实 ...

LZ思维严谨,逻辑也很清楚。
1. 提醒下,考虑下数量比例;油太多了,就是油润滑了啊。
2. 其实也不难,可以考虑这么做:找一个大的平底锅,带 Vs 不带 不沾涂层,1060铝块放在里面,加油,用弹簧秤拉它。看看这时候不沾涂层还有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思维严谨,逻辑也很清楚。
1. 提醒下,考虑下数量比例;油太多了,就是油润滑了啊。
2. 其实也不难, ...

我不是机械出身,毫无基础。你说的比例问题确实很对,油多了就是油润滑了。
那么我再问两个问题:
1、对于滑动摩擦而言,是不是不论摩擦双方是什么材料,只要充分的油润滑了,摩擦系数就是一样的?(如果这样,则有没有特氟龙都没区别了)
2、不充分的油润滑+特氟龙,其摩擦系数会不会小于充分的油润滑?

网友(点评):
如果你能让油始终在两低副之间不会出现边际摩檫,摩擦系数基本就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机械出身,毫无基础。你说的比例问题确实很对,油多了就是油润滑了。
那么我再问两个问题:
1、 ...

不充分的油润滑+特氟龙,其摩擦系数会大于充分的油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机械出身,毫无基础。你说的比例问题确实很对,油多了就是油润滑了。
那么我再问两个问题:
1、 ...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439&extra=page%3D1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