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气动手爪应该如何与机械臂连接

楼主(2016-05-14):
  求解各位前辈,如图。左边是设计的气动机械爪,红色的是液压缸,右边是我机械臂的腕部,现在想把末端的谐波减速器输出端和气动机械爪连接起来,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另外,气动机械爪底部有一个进气孔,怎么安装保证这个孔能够不被挡住,然后从外充气?

网友:
添加过度法兰盘就好了

网友:
气管部分可以做一个机械式的通气腔,环形槽,固定侧通气,旋转侧因为有环形槽,便始终有气体通路了

网友:
参照电机与谐波连接的过渡法兰,法兰开过气孔,通气管或加胶垫机械压合也行。